西门子smart 200 指令两个NOT串联

楼主(2021-12-21):
两个NOT指令串联在一起,和取消这个两个NOT,是不是一个意思?程序执行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写程序的是个高手啊

网友B:
上面有注释,估计是调试测试时候加的,这样加两个之后,就和不加一样了,估计是特殊提示吧,每个写程序的都有自己的小习惯,比如我有时候测试时候会加一些常开或者常闭,测试完之后不删除,会想办法屏蔽掉,这样下次调试到这个地方时候,就会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C:
1、两个NOT指令串联在一起,和取消这个两个NOT,是一个意思。   程序执行有什么区别?也没什么区别(增加2个逻辑判断,程序执行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

2、只看这条 指令,觉得   警告_急停    与    前面的急停   中间 放一个 not,会更通顺些。 再放一个Not  就是 停止 模式。(这只是 一个推测);按红色箭头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