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脉冲电缆故障测试仪在绝缘试验中的作用

楼主(2021-12-22):
  多次脉冲电缆故障测试仪在绝缘试验中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持续向被测量物施加一定的电压,则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被测量物的绝缘电阻的电阻值,即绝缘材料中流过的电流值。例如温度和湿度等,有时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多次脉冲电缆故障测试仪在绝缘试验中分析被测量物(绝缘材料)中流过的电流的自然特性,假设这些因素不影响测量结果。

多次脉冲电缆故障定位仪

  绝缘试验时,绝缘材料中流过的总电流由3个电流组成。

  1.电容电流:试验加压瞬间,电容充电电流为被测绝缘材料的电容充电。该瞬时电流开始时相对较大,但被测材料充电完成后,以曲线速度迅速衰减至接近零。一般几秒或十几秒后,电容器电流对总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2.吸收电流:吸收电流是绝缘材料分子,由于外电场的效果,是重新调整排列所需的多余能量。吸收电流的衰减速度比电容器电流慢很多,下降到接近零的值可能需要几分钟。

  3.漏电流:称为漏电流或电导电流,代表绝缘材料的质量特性,在试验中保持恒定。

  一旦向被测量电路施加一定的电压,被测量仪器的绝缘材料中流过的总电流将随时间变化。这意味着绝缘电阻试验的测量值和测量的时间密切相关。

  1、温度的影响:

  温度的变化使绝缘电阻的电阻值以接近指数曲线的函数关系变动。设备预防性维护计划规定,绝缘电阻试验应在相近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如不满足该要求,应通过对基准温度的相关运算修正测量值。

  主要取决于绝缘电阻表面的污染程度。温度下降到露点以下时,请绝对不要测量绝缘电阻。

  2、外界干扰

  对高绝缘材料施加直流电压时,通过试样的电流很小,容易受到干扰的影响,会带来很大的测试误差。热电势、接触电位一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电解电位主要由湿试样与不同的金属接触产生,约为20mV,且静电试验要求相对湿度低,在干燥环境下的试验要求能够去除电解电位。因此,干扰主要是由杂散电流的耦合和静电感应产生的电位。测试电流小于10-10A或测量电阻超过1011欧姆时,如同被测试一样,测试电极和测试系统必须采取严格的屏蔽措施,消除干扰的影响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