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TRIZ解决浆纱机织轴盘卡头磨损问题

楼主(2021-12-22):
TRIZ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思维障碍,打破思维定势,以新的视角分析问题,还能根据技术进化规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帮助我们开发富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下面举一个实例,应用TRIZ理论中的物质场模型解决浆纱机织轴盘卡头磨损问题。

一、确定系统的物质和场

浆纱机车头左侧拍合上的盘头为A部分,织轴盘上的盘头为B部分。日本津田驹浆纱机使用的盘头传动为:A部分上有两个拨棍,上轴时插在B部分的两个孔内,实现同步卷绕。物质:A部分转动的拨棍,B部分的孔,空气场:机械场

二、建立物质场模型

有用功能――传动转矩

有害功能――产生磨损

三、选择物质场模型变换规则

1 物质场模型共有四个变换规则

规则1:为解决不完整物质一场,可在空缺处引入新元件,使得物质一场完整。

规则2:欲提高现有物质一场的功效,可延伸既有物质一场与其他独立的物质一场

规则3:对于检测或测量问题,可延伸产生两个场,一个作为输入,另一个作为输出。

规则4:消除有害的、多余的、不需要的物质或场的最有效方法是引入第三种物质元件(S3)。

2 根据该系统的物质场模型存在的问题选择变换规则

本模型存在有害作用,即A部分的拨棍与B部分的孔相互接触,产生磨损。消除有害功能可选择规则4,增加另一个场(F2),用来平衡产生有害作用的场。

四、确定代表性的解

根据所选择的物质场模型的变换规则,确定要引入第三种元件的主要性质。有害作用是由A部分的拨棍与B部分的孔相互接触,产生磨损引起的。因此,机械场(FMe)是产生有害作用的根源。引入的新物质(S3)应能消除A部分的拨棍与B部分的孔之间的机械场(FMe)。消除此机械场比较简易的方法是S3使A部分的拨棍与B部分的孔不接触,也就不会产生磨损。容易想到的S3可以是:电磁离合器,B部分的孔用耐磨材料镶套――代表性的解

五、确定具体的解

在代表性的解中,根据具体问题的状况,来选择最适合的解作为具体解。代表性的解S3为:电磁离合器,B部分的孔用耐磨材料镶套,即把A部分的拨棍与B部分的孔分开,使它们不接触,从而消除磨损。

1 电磁离合器

用电磁场替代机械场,使A、B两部分盘头连接,传动转矩,可完全消除磨损。但电磁离合器在安装上,要求主、从动两部分的同轴度很高,而且价格也较高,不采纳。

2 B部分的孔用耐磨材料镶套

把B部分的孔用耐磨材料镶套,避免了拨棍与孔的接触,从而消除磨损,效果可行。用耐磨材料镶套,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磨损,而且更换方便。因此使用耐磨材料镶套最有效。

3 最后选择的具体解

具体解S3为:用耐磨材料镶套。盘头B的外径为190mm,孔的中心距为140mm,可镶厚度为3mm的内套。

TRIZ理论主张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用最少的投入解决问题。上面的例子还可以利用空间资源,在盘头B上对称的打四对孔,交替使用,可延长盘头B的使用寿命。还可以将盘头A上的拨棍制作成圆锥形,盘头B也加工成对应的锥形孔,在运转过程中,随着拨棍和孔的磨损自动补偿,可缓解因磨损造成的不利影响。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