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串口服务器

楼主(2021-12-22):
问问大家昆仑通态怎么跟串口服务器通讯,串口服务器下面连接了10台仪表modbus rtu的协议,然后串口服务器通过网线跟昆仑进行通信,昆仑怎么分别读取串口服务器里面仪表的值呢?

网友A:
估计是转成modbustcp了,具体地址表,你还是得看你串口服务器的说明书

网友B:
1、这个通常使用方式--虚拟串口方式,串口服务器会有配套的软件(有的SCADA、HMI,选择设备连接时,可以使用其自带的虚拟串口),按着说明来配置就好:

2、若串口 服务还没有买,建议直接购买 modbus网关 (有的串口服务器 直接有这个功能,可以看下面的截图),配置完就可以(直接是modbusTCP协议),事半功倍,价格也不贵(购买时,跟客服说明下具体用法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转成modbustcp了,具体地址表,你还是得看你串口服务器的说明书...



传统的 串口服务器 是透传,没有转换协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2%E5%8F%A3%E6%9C%8D%E5%8A%A1%E5%99%A8/869641?fr=aladdin

网友C:
串口服务器一般情况下都是透传,即就是把基于串口的协议转换为网口这种形式,有时候针对Modbus协议,它会有Modbus RTU——Modbus TCP相互转换的功能,具体要看设置。如果把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了,那么你触摸屏这里建立设备时就要选择相对应的设备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这个通常使用方式--虚拟串口方式,串口服务器会有配套的软件(有的SCADA、HMI,选择设备连接时,可以使用其自带的虚拟串口),按着说明来配置就好:2、若串口 服务还没有买,建议直接购买 modb...



有人挺好,支持多主站轮询,两个触摸屏同时访问,一点问题都没有,PLC都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1、这个通常使用方式--虚拟串口方式,串口服务器会有配套的软件(有的SCADA、HMI,选择设备连接时,可以使用其自带的虚拟串口),...



嗯嗯,是的,我也是这2年左右用他们家的产品。“有人”算是后起之秀,尤其在网络推广上,他们做的比较好,并且他们拿到风投,整体的技术会比之前更有保障。

网友E(2022-03-07):
  串口服务器也只是完成RS232-RS485转换,MCGS里面父串口选择要选择MODBUS RTU /ASCII,    然后再下面建每个仪表对应的变量对应从站、MODBUS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