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 怎么用PID控制开关量加热维持在一个恒定温度
小跑、

楼主(2021-12-22):
想在Logix5000里加一个温控程序,加热器惯性比较大,想用PID控制开关量(固态继电器),使温度保持在某一温度,或者其他功能快实现也可以,能实现就行。希望大佬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A:
Logix5000有专门的PID模块,可以控制温度,输出可以直接接固态继电器,但对于新手来说,大惯性系统的PID参数没有那么容易调整,PID本身也有一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