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修齿轮轴磨损故障,可以说是维修界的天花板了

楼主(2021-12-22):
  齿轮轴指支承转动零件并与之一起回转以传递运动、扭矩或弯矩的机械零件,是许多设备的关键部件,当遇到齿轮轴磨损的时候,用这种现场维修技术才是更加节省的方法。

某水泥企业的小齿轮轴支撑侧轴承严重损坏,且轴承位磨损严重,原本直径280mm直径的轴承位,现在磨损后的尺寸为268mm,直径尺寸磨损12mm,磨损深度达6mm,有局部磨损更加严重。

  齿轮轴磨损修复工艺的选择: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企业考虑在线维修技术。如果离线维修的话,拆卸工作难度比较大,周期比较长,且担心传统补焊会对轴造成严重的影响,存在使用过程中断轴的风险。企业也没有现成的新轴可以更换,因此在线修复是唯一有效地解决方案,而这就用到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技术可以实现免拆卸(部分拆卸)在线维修,只需要露出轴头磨损部位就可以。齿轮轴磨损修复步骤也特别简单:

  (1) 表面烤油:使用乙炔氧气进行烤油;

  (2) 表面打磨:使用磨光机将表面打磨粗糙、干净,提高材料的粘结力。

  (3) 计算碳纳米聚合物SD7101H的用量,并根据计算结果调和SD7101H;

  (4) 将调和好的SD7101H均匀涂抹至轴承位的表面,并快速将工装安装到位;

  (5) SD7101H固化完成后,准备加热轴承和拆卸工装工作,二者同时进行。

6)工装拆卸完毕后对表面做简单处理,核实修复尺寸,去除表面挤出来的多余材料。同时轴承加热至指定温度,快速安装到位,修复完毕。

  该技术的一些其他修复优势:

  1.在线修复,避免大幅度拆卸所带来的损失及影响;

  2.修复时间短、速度快;

  3.无热应力影响;修复过程不产生高温,避免设备本体受到损伤;

  4.费用低;

  5.修复效果安全可靠;

  6.劳动强度低;拆装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