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轴的耦合角度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21-12-22):
外部轴的耦合角度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2023-01-07):
引用 网友B:
在 Z 方向上平移 510 mm:从基点至万向节 E1/E2 围绕转角 B 转动 90°,使正 Z 方向与旋转轴 E1 一致2  在 X 方向上平移 -347 mm:从万向节 E1/E2 至法兰中...



没看懂,能再详细点吗?

。。。。。

网友(2023-06-08):
我也没看懂,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