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控制板固件

楼主(2021-12-22):
1.5KW 380VM变频器,开机报CF2,按RESET能消除,关机开机后又报CF2,后来就消除不了了。

找到93C66,拆下来用编程器读了内容,刚好手里有块高仿的同型号的板子,拆了上面的ATML 66B,读了程序存了下来,装上后在220V的M变频器上可以用,但是装回原机报LU,量了下电压正常,肯定不是电压低,把2.2KW的板子装上能正常用。

然后把ATML 66B拆下来,装回高仿板子,悲剧了,高仿板子也报CF2。

奇怪的是,两个芯片我用编程器都能读写。但是上机报CF2,难道是里面的程序有问题?但是我写回去高仿板子上的芯片的程序是拆下来后保存的。

现在等TAOBAO买回来的空白93C66写回程序试试看。

哪位高手手里有台达M变频器380 1.5kw控制板固件,请赐教。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A(2022-02-06):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建议分享一下,如何搞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