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宏如何翻转

楼主(2021-12-23):
如上图是一个导轨式开关电源,装在导轨上的卡扣怎么翻转操作呢,只有旋转,没有翻转

网友A:
这个可以菜单栏看看去

网友B:
常规的做法是在做3D宏时做两个变量,两个宏的放置区域不一样,在放置时可以切换变量,否则没办法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