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技术修完碎煤机轴磨损故障,都可以照镜子了

楼主(2021-12-23):
  碎煤机是许多工业企业都必备的设备之一,它主要就是将燃煤粉碎的作用。而在碎煤机的长期使用中,碎煤机轴磨损故障是无法避免的,关键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维修。

某企业的碎煤机出现轴磨损故障,轴承型号:23252CCK/W33 SKF 轴直径:260mm、1:12锥;传动侧:260mm,磨损0.50mm。支撑侧:260mm,磨损0.80mm。该设备主要是将燃煤粉碎后转运到锅炉燃烧。

  碎煤机轴磨损原因:

  可逆锤击式细碎机其轴承室是整圆结构,在轴承安装后及设备运行后,尤其传动侧轴承难以维检,轴承安装游隙只能在安装时一次确定,由于是可逆式破碎机,轴承锁紧螺母会存在反作用力,在锁片松动或损坏时固定圆螺母会出现松动,一旦松动后锥度轴承与锥度轴的失去原有的预紧力,在无法及时紧固时从而导致轴承内圈与轴相对摩擦磨损。

  碎煤机轴磨损修复工艺:

  很多企业在遇到轴磨损问题后,首先想到的便是更换新部件、补焊机加工、电刷镀等修复工艺,综合考虑,以上工艺无法及时有效解决该碎煤机轴磨损问题。除了以上修复工艺,还可以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该材料粘结强度高、综合力学性能好、抗腐蚀、易于成型、可加工等;该材料修复过程也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并且修复简单易操作、修复时间短。具体的修复步骤如下:

  (1)使用氧气乙炔进行表面烤油处理;

  (2)使用磨光机对修复表面打磨处理,达到粗糙、无松动物、金属色;

  (3)轴承内圈涂覆SD7000脱模剂,晾干备用;

  (4)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至均匀无色差;

  (5)涂覆材料,涂覆时要均匀严密避免缺损和气穴;

  (6)安装轴承到预装位置;

  (7)材料固化后,拆除轴承,清理轴上多余材料,清理油槽和油孔;

  (8)测量轴承自由游隙,并根据轴承安装游隙将轴承轴向压紧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