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视频动画问题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佬 昆仑通泰触摸屏怎么把一个短视频导入到触摸屏里呢?比如一段小动画 怎再屏里显示呢?

网友A:
动画就是gif,也就是连续的图片。你试试图片一个一个显示

网友B:
视频格式转成gif

网友C:
pro版本直接油gif构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版本直接油gif构件的



还是嵌入版的

网友D(2022-02-14):
用个转换工具转成gif  然后添加gif控件设置好循环时间

网友E(2024-02-20):
需要使用物联网屏,升级运行环境和组态环境后,会添加新功能,视频播放组件。添加视频来源就可以播放,可以设定播放次数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