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焊件轮廓文件位置无法找到问题

楼主(2021-12-24):
此问题会出现在安装使用过多个SOLIDWORKS版本的电脑上,是有由于更新版本后未能及时清理老版本的数据导致的现象,正常不会影响操作。但如果需要修改焊件轮廓的尺寸则会有一定影响。问题如下图

可以在系统文件位置看到具体位置,但我们去寻找时却无法找到文件。但工具可以正常使用

解决方案有以下两点

1、  通过清理现有的SOLIDWORKS数据并进行卸载重装系统来完成重置。

这种方法可以完全解决此问题,但如果时间较为紧急的话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2、  新建一个文件位置来进行存储。

第一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位置,并在文件内继续创建新的文件夹(需要创建3级文件夹)才可以使用自己的创建的轮廓。

第二步我们在
SOLIDWORKS的设置中找到文件位置并选择焊件轮廓,点击添加选取我们新建文件的位置。此时我们已经新创建了一个焊件轮廓的位置。

第三步点击设计库选取SOLIDWORKS内容找到Weldments,点击Weldments就可以看到常用的焊件轮廓的模板。我们按住Ctrl键再点击鼠标左键即可下载,下载位置选择为刚创建文夹内即可。完成解压后即可正常使用焊件轮廓并进行尺寸的修改。

网友A:
SOLIDWORKS解决方案提供了易于学习且极为强大的功能,可以缩短产品开发时间、降低成本并改进质量。

网友B:
SolidWorks强大的设计软件!

网友C:
SOLIDWORKS出现故障的频率相对来说不是很高,我们一般是找服务我们的代理商解决,响应速度很快。

网友D:
前几天还遇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