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现场测试接线方法

楼主(2021-12-24):
  (1)方式一:现场带电接线方式(三相电压取样)

全功能氧化锌避雷器带电测试仪

  测试线接线请先接两机的地线,再接一根电流测试线(3芯),最后接电压测试线(4芯)。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0-2mA"或“>2mA"量程档上(>2mA档标配为2-10mA),再将另一端接计数器的上端,绝大多数用“0-2mA"量程。接电压测试线的方法,也是先接PT电压发送机端,再接PT二次测试端,一定要小心谨慎接线以避免PT二次或试验电压短路。

  电流量程:根据主机面板上选择电流量程对应设置。

  同步方式:可以选择“有线同步"或“无线同步",电压方式选用“三相电压"。有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之间的通信线,不能接两机的天线;无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的天线,不能接通信线,远距离时天线可以拉高或吸附在其它高一点设备的外壳体上。

  PT变比:根据PT的电压比值来输入,一般35KV电压等级为350,220KV电压等级为2200,500KV电压等级为5000等。

  此接线方式下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2)方式二:现场带电接线方式(B相电压取样)

  测试线接线请先接两机的地线,再接一根电流测试线(3芯),最后接电压测试线(4芯只用绿、黑两线)。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0-2mA"或“>2mA"量程档上(>2mA档标配为2-10mA),再将另一端接计数器的上端,绝大多数用“0-2mA"量程。接电压测试线的方法,也是先接PT电压发送机端,再接PT二次测试端,一定要小心谨慎接线以避免PT二次或试验电压短路。

  电流量程:根据主机面板上选择电流量程对应设置。

  同步方式:可以选择“有线同步"或“无线同步",电压方式选用“B相电压"。有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之间的通信线,不能接两机的天线;无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的天线,不能接通信线,远距离时天线可以拉高或吸附在其它高一点设备的外壳体上。

  PT变比:根据PT的电压比值来输入,一般35KV电压等级为350,220KV电压等级为2200,500KV电压等级为5000等。

  此接线方式下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3)方式三:现场带电接线方式(感应板方式取样)

  测试线接线请先接两机的地线(PT电压发送机必须接地),再接一根电流测试线(3芯),最后接感应板。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0-2mA"或“>2mA"量程档上(>2mA档标配为2-10mA),再将另一端接计数器的上端,绝大多数用“0-2mA"量程。接感应板的方法,要求水平放置线框向上,感应板的柄端带有强力磁铁,可吸附在B相MOA的底座上,最好处于B相避雷器母线正下方,A、C两相通过软件推算电压基准。

  电流量程:根据主机面板上选择电流量程对应设置。

  同步方式:可以选择“有线同步"或“无线同步",电压方式选用“感应板"。有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之间的通信线,不能接两机的天线;无线同步时,请接上两机的天线,不能接通信线,远距离时天线可以拉高或吸附在其它高一点设备的外壳体上。

  电压等级:根据电压等级来输入,一般35KV电压等级为35,220KV电压等级为220,500KV电压等级为500等。

  此接线方式下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必须包含B相),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

  (4)方式四:现场带电接线方式(无电压方式取样)

  测试线接线只需要主机,不需要PT电压发送机。请先接主机的地线,再接一根电流测试线(3芯)。接电流测试线的方法,首先根据电流大小,接电流测试线到主机端“0-2mA"或“>2mA"量程档上(>2mA档标配为2-10mA),再将另一端接计数器的上端,绝大多数用“0-2mA"量程。

  电流量程:根据主机面板上选择电流量程对应设置。

  同步方式:选择“无电压"。

  电压等级:根据电压等级来输入,一般35KV电压等级为35,220KV电压等级为220,500KV电压等级为500等。

  此接线方式下做单相测试或二相测试时,只接相应的测试线,其它线悬置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