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维修找不到故障点,泰克示波器来助力~

楼主(2021-12-24):
最近,一家特殊加工厂的客户咨询使用泰克示波器进行焊接机维护和检查。由于客户有一台可以正常开启的逆变器焊接机,焊条不会熔化。拆卸机器后,客户在用传统万用表测试后无法再找出线路的具体故障点。让安泰测试工程师来解决这个示波器是否可以用于进一步检测和排除故障。

什么是逆变器焊接机

逆变器焊接机主要是由逆变器产生的逆变器弧焊电源,也称为弧焊逆变器,是一种新型的焊接电源。它通过整流器整流和滤波将工频 (50Hz) 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然后通过大功率开关电子元件 (晶闸管SCR,晶体管GTR,场效应晶体管MOSFETs或IGBT),逆变器变成几kHz ~ 几十kHz的中频交流电,同时,变压器电压降低到几十伏,适合焊接,再次整流,并通过电抗滤波输出相当稳定的直流焊接电流。转换序列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工频AC (整流和滤波) → DC (反转) → 中频AC (降压、整流和滤波) → DC。也就是说,交流 → 直流 → 交流 → 直流

结合上述焊接机原理和这种故障现象,可以初步判断设备原逆变器电路有故障,导致逆变器输出电流异常故障,最后,焊丝焊接操作无法实现。

泰克示波器来帮忙

将机器拆解后排除主控板问题后,问题出在逆变板上,用万用表测量数值也正常,这时候就要请出我们的泰克示波器TBS2102B了。

解决办法

向IGBT板的主电气输出端子提供30伏直流电。正极连接到IGBT板的正极,负极连接到IGBT板的负极。示波器的两端分别与IGBT板的两个主变压器接入端子相连。焊接机打开并点击手动焊接,看示波器的波形。

IGBT的全称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它是一种应用极其广泛的半导体。只要IGBT采用脉宽调制,就可以轻松地将输入直流电流转换为人们需要的频率的交流电,反之亦然。

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个方波。该波形缺少一个拐角,表明IGBT管的四个管之一断裂。让我们改变它,然后看看波形。波形正常,表明问题已解决。

让我们看一下IGBT驱动波形和测量方法。逆变器板移除主电源和主变压器连接线,只留下驱动线,示波器连接到IGBT的两侧。

IGBT的驱动波形如上图所示。从示波器中,我们可以看到频率为19.336khz,AC值为13.2V。大多数驱动波形如上图所示。个别的驱动波形不一样,波形会有略微差别。

以上经验表明,在维修焊台中,安泰测试焊接机维修工程师主要分析了示波器波形的发生和测量计算结果对焊台的损坏和维修方法。希望大家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也要维护保养好它们,这样它们才会更好的工作,如果出现检测不到的问题或者难以排除的故障的时候,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中心进行维修。如果您有示波器、频谱仪、网络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功率计、接收机、信号源、各种型号的探头、函数信号发生器、校准源等进口仪器仪表需要维修,欢迎咨询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