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维修的八大准则你知道吗

楼主(2021-12-24):
    众所周知,任何仪器仪表维修工作都是个技术活,可能每个人的维修策略都不同。但是,西安安泰维修小编想说,其实在仪器仪表维修工作中,是有很多窍门的,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一些诀窍的话,维修工作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从事仪器仪表维修行业的朋友很多,但是大家有人知道仪器仪表维修的八大准则有哪些吗?下面跟着安泰资深频谱分析仪维修工程师刘工一起来学习一下仪器仪表维修的这八大准则,细微能帮到大家!

  1.“先易后难”:先解决比较容易的问题,再逐步处理比较棘手的故障。

  发生故障时,尤其是发生比较复杂的综合性故障,西安安泰仪器仪表维修中心小编建议大家,对于解决这种故障应该先从比较容易解决的故障入手,如:检修仪器的电路板,应先检查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保险丝、接插件、指示灯、开关等,在排除这些元件故障后,再检查集成电路、大功率管、功率模块、专用传感器、微处理器IC、接口IC、存储器IC等。

仪器仪表维修的八大准则你知道吗?安泰维修告诉你!

  2.“先简后繁”,先从简单的器件或部位下手,再进入复杂繁琐的电路或线路。

  在维修电路时,根据仪器的电路原理,先从简单的电路开始进行,如指示灯不亮、按键失灵或接触不良、电压电流表无指示或指示异常、电源插头插座松动、保险丝是否熔断、开关接触是否可靠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维修复杂的而繁琐主电路或线路,如变压器、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过压(限压)保护开关、流量传感器等主控电路或线路。

  3.“先软后硬”,先检查软件程序运行是否正常,再分析硬件运行是否有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电脑在中应用,使仪器的检测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功能更趋近于智能化,许多故障都是通过电脑自带的故障诊断程序,进行综合全面的检测,如当仪器显示真空不良、温度异常、压力异常、无积分信号、通讯中断等显示时,西安安泰仪器仪表维修中心小编认为,我们必须是在此基础之上,顺藤摸瓜沿电脑指示的异常信息,去检查所对应的硬件,这样可以很快的找到故障的根源,缩短维修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4.“先外后内”, 先检查仪器外围设施,再检查仪器本身。

  仪器突然整机停电不工作了,首先检查仪器的外围情况,如冷却水是否中断,水泵或水闸阀是否异常,燃气或辅助气气压是否偏低或过高,电磁阀是否失电或断路,电气开关或空气开关是否跳闸,各外部接插件是否脱落等。然后再寻找仪器本身内部的问题。

  5.“先辅后主”,先解决仪器辅助设备问题,再解决仪器主机问题。

  大型仪器往往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有许多辅助设备为其服务,当仪器系统出现故障时,西安安泰仪器仪表维修中心小编提醒大家,应当在先检查电脑、打印机、稳压器、真空泵、空压机等辅助设施完好的情况下,再看仪器主机工作运行情况,这样才能保证整个仪器系统的完整正常的运行。

   6.“先人后机”,先排除人为失误,在检查仪器工作情况。

  任何仪器都是靠人来操作的,所以在仪器出现数据出错或是异常时,首先判断是否存在人为的问题,如在操作程序时是否输错数据,敲错键盘,点错鼠标,调错气压表或流量计指示,忘记打开或多打开某个开关,看错某些标志等。在严格按操作程序操作,并排除人为误操作的基础上,再自身运行是否存在问题。

  7. “先主后次”, 即先解决主要矛盾,后解决次要矛盾。

  先解决主要问题,让仪器工作起来,再解决次要问题,完善仪器各项功能。如有时仪器测得的数据不是很准确可靠,说明仪器存在某些隐患或故障,有些故障是要在仪器通电工作情况下才能去诊断,仪器无法通电工作,有些故障是无法判断的,特别是现在许多仪器的故障都是通过电脑程序自动诊断出来的 。 所以只有先让主机工作起来,在进行主机以外(或辅助的)次要的故障的维修,包括一些对主机影响不大辅助功能。

  8. “先静后动”,先检查静态器件和参数,再检查动态器件和参数。

  有些器件及参数是工作在静态的,如开关通断、电阻值、电容容量、电路工作点、限压阀触点、过压过流保护触点等,这些器件及参数可以直接测量的,检查比较容易,所以可以先进行直观检查。西安安泰仪器仪表维修中心小编最后提示大家,对于一些动态数据如电压、电流、压力、流量、温度、湿度、数据通讯等,在排除静态元件或参数无异常之后,再进行动态数据(参数)的检查,此工作一般都是在仪器开机状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