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安川工业机器人各轴每转过1度的脉冲量?

楼主(2021-12-26):
如何知道安川工业机器人各轴每转过1度的脉冲量?

网友A:
查看机器人当前位置,把当前绝对角度转到零,然后切换成关节,记下当前脉冲值 。然后再切换到绝对角度,手动转动一度。再切换成关节显示,用当前关节显示的值减去上次记录的值 就是该轴转动一度所需的脉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机器人当前位置,把当前绝对角度转到零,然后切换成关节,记下当前脉冲值 。然后再切换到绝对角度,手动转动一度。再切换成关节显示,用当前关节显示的值减去上次记录的值 就是该轴转动一度所需的脉冲量。...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22-02-25):
引用 网友A:
查看机器人当前位置,把当前绝对角度转到零,然后切换成关节,记下当前脉冲值 。然后再切换到绝对角度,手动转动一度。再切换成关节显示,用当前关节显示的值减去上次记录的值 就是该轴转动一度所需的脉冲量。...

 就需要大哥这种无私奉献的雷锋,我们中国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