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备份恢复 pck后缀的工程怎么打开

楼主(2021-12-26):
有个 力是控的工程 pck后缀的,这样的工程怎么打开,是不是拷贝错误了。

网友A(2022-04-21):
你说的是 .pcz格式的文件吧,直接在工程管理器界面,点击恢复,然后找到这个文件就行了。拷贝工程的话,建议点击备份,而不是复制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