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按照给定的速度函数曲线运转

楼主(2021-12-27):
请问用PLC和伺服驱动器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按照图示的函数运行呢,函数曲线已知为,

y=(439*w*cos(w*x))/100 - (3777*w*cos(2*w*x))/2500 - (2229*w*cos(3*w*x))/500 + (28*w*cos(4*w*x))/25 + (65*w*sin(w*x))/4 + (2547*w*sin(2*w*x))/500 + (936*w*sin(3*w*x))/625 + (778*w*sin(4*w*x))/625;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研究性的课题呢!带高手来解答吧,貌似伺服只能接收坐标,电压,脉冲。函数的话还得PLC运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是研究性的课题呢!带高手来解答吧,貌似伺服只能接收坐标,电压,脉冲。函数的话还得PLC运算出来吧!...



我不知道把函数写进去,怎么用PLC和伺服驱动器控制让伺服电机按照这个函数运转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纯的速度模式,速度值就按公式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纯的速度模式,速度值就按公式算呗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电机按照这个曲线运转呢

网友C:
过来插个眼

网友D:
1、是单轴还是双轴

2、计算出来的单位是米,还是分米,还是厘米,还是毫米

3、伺服不玩函数曲线,玩运动轨迹曲线,请把函数曲线转化成真实的机械运动轨迹再来提问。

网友E:
感觉曲线不完整,无中生有,一开始就在-6的位置

网友A:
这公式其实就是位置,所以运算出来,就可以用定位指令了,当然重点看学术要求这个用PLC运算,意思就是把公式转换成程序计算。PLC里面的指令也很全面,浮点数 COS SIN。这些都有指令。所以看你用什么品牌的硬件,以及别的要求。建议先在纸上解出位置,看看坐标对不对得上。

网友A:
另外PLC可以有多种通讯控制伺服,有脉冲方式,也就是位置模式 这是最常见的方式,还有电压模式 。

网友F:
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G:
先把曲线离散化成速度值表,然后挨着个的给速度指令值呗。

离散化的频率和你程序运行的频率对应,程序能以4KHz运行速度值就分成1s 4k份。

如果实际曲线和理想曲线差太多,应用中就先找伺服增益调试的如何;理论分析方便就找找给定曲线和理想曲线到底差多少。

之前技服一个客户单轴走的匀变幅值正弦曲线,用的是类似的方法,但是人家下位用的是倍福的运动控制器,程序运行频率高的一批

网友H(2022-02-06):
看到这个图,我就怕了,不敢多做回复

网友I(2022-10-04):
引用 网友G:
先把曲线离散化成速度值表,然后挨着个的给速度指令值呗。离散化的频率和你程序运行的频率对应,程序能以4KHz运行速度值就分成1s 4k份。如果实际曲线和理想曲线差太多,应用中就先找伺服增益调试的如何;理...



请问该如何实现这个?最近我也想做一个东西去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