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楼主(2021-12-27):
CAD角度标注在绘图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熟练使用CAD角度标注功能。下面,小编整理了浩辰CAD软件中CAD角度标注的具体操作步骤,不知道CAD画角度怎么画的小伙伴抓紧看过来!

CAD角度标注操作步骤:

1、启动浩辰CAD,打开需要使用的图纸文件,输入CAD角度标注快捷键命令:DAN,点击回车键;或者是在菜单栏中依次点击【标注】—【角度(A)】。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2、此时命令行提示:选择圆弧、圆、直线或 <指定顶点>

(1)选择圆弧。

在浩辰CAD绘图区域,选择需要标注角度的圆弧。得到的结果是以圆弧的圆心为角度顶点,圆弧的两个端点为尺寸线界线原点。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2)选择圆。

在绘图区域选择圆,此时浩辰CAD会将选择圆时点取的点作为第一条尺寸界线的原点。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根据命令行提示指定角的第二个端点(第二个角度顶点可以不在圆上)。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最后即可标注刚刚选择的两点之间的角度。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3)选择直线。

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CAD角度标注的第一条直线。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接着指定第二条直线。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最后即可标注出两条直线之间的角度。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注意:如果两条直线平行,那浩辰CAD命令行会提示直线互相平行,然后结束命令。

CAD画角度怎么画?CAD角度标注教程

除此之外,在CAD角度标注时,还要注意选择的线必须是直线,不能是无限长的构造线。所以大家在浩辰CAD软件中进行CAD角度标注时,一定要注意选择的线是否正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