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维修之功放管损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1-12-27):
功率放大器坏了怎么办呢?功率放大器功放管损坏原因及检修方法你知道吗?下面,请跟着西安安泰功率放大器维修中心小编一起来看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功率放大器的功放管损坏的原因

据西安安泰功率放大器维修中心小编所知,分立元件OCL功率放大电路功放管损坏较多见,一般情况下,功率放大器的功放管损坏的常见情况有两种:

一是过电压击穿;二是过功耗烧毁。原因主要有:功放管质量欠佳,或额定参数,如V(BR)(R)、ICM、PCM比原功放管小;功放管散热不良;220V电源陡升,使功放管因电压过高而击穿;电路有低频振荡或高频自激,话筒反馈啸叫;负载短路(无保护电路或保护电路失效)引起过载;在非正常状态下工作,如功放机与音箱阻抗不匹配或长时间以最大功率输出、带载超过额定功率、高温下长时间工作等。

2.功率放大器检修方法

功率放大器的两个声道同时损坏的情况较少。由于左、右通道电路及其使用的元器件、放大器的工作点等都是对称的,所以,西安安泰功率放大器维修中心小编建议,可以采用将故障通道与正常通道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修。

首先,用万用表在线检测,找到损坏的功放管并将其拆下。注意,在没有确信故障完全排除时不要急于换上新的功率管通电试机,否则,有再次损坏的可能。检查功放管发射极电阻及推动管发射极电阻是否正常,并将激励级及输入级故障一一排除。不装功放管,更换安装好其他损坏元件后,先用电阻挡测正、负电源对地电阻及输出端(推动管发射极电阻交点)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功率放大器维修时,若无异常,通电试机,测量两管集电极对地电压是否对称,输出端对地电压是否为零(允许误差为+0.2V)。若不正常则用电压对比法检查推动级、激励级及输入级,直到正常。正常后,继电器应在3s左右吸合。如不吸合,则应检查扬声器保护电路。继电器吸合后,用万用表交流10V挡接到输出端子,加入人体感应信号慢慢增大音量,表针应随音量摆动。无异常后,将功放管装上,如果是多管并联的,应先装一对通电试机,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两功放管基极。静态时应有0.9V左右的偏置电压(对输出级工作在甲乙类状态的而言;若是工作在甲类状态,应接近1.4V。如有异常,调整偏置电阻,调整幅度要小,应边调边测,直到为正常。

西安安泰功率放大器维修中心小编提醒大家:安装功放管要注意,为使功放管与散热器接触良好,最好在二者之间涂一层硅脂,扩大接触面,加强散热;若功放管与散热器之间需要绝缘,要用绝缘薄膜垫好。

另外,在检修时也可换用低压电源,如±12V—±15V等,正常后再接回原机电源,这样更安全。屡烧功放管,应注意检查电路是否存在自激,检查的方法在自激故障中介绍。

3.更换或代换功放管的注意事项

功率放大器维修时,更换损坏功放管,最好用性能可靠的原型号晶体管,但必须测试配对。选配推挽管时注意,两管的放大倍数B值应相近,且测试时的状态应尽量和实际工作状态一致;反向截止电流或穿透电流应相近,随温度的变化应一致;集电极允许功耗应一样,安装时散热条件也应一样;在音频范围内,两管的相频特性应对称。另外,对于多只功放管并联使用的机器,更要求各功放管性能均匀一致,否则放大倍数p值越大的管子所承受的功率也越大,必然会过早衰老损坏。

若要用其他型号的功放管来代换,则代用的功放管也必须严格筛选,要选V(BR)CEO符合要求的,否则,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功放管也极易损坏。

代换时应注意:

1)分清原来的功放管是场效应管还是双极型晶体管、是达林顿还是普通大功率三极管;

2)更换用的功放管的V(BR)CEO、ICM、PCM要符合要求,选用的功放管的上述参数应等于或略大于原管。

选择功放管的V(BR)CEO的依据是功放管承受的最大电压为电源电压(VCC)的2倍,因此,新换用的功放管的V㈣KEO应大于2Vcr。如这些参数低于原管或使用非正品管,开大音量就容易击穿。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功率放大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关于功率放大器功放管损坏原因及功率放大器检修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更多仪器仪表技术文章干货,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