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技改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1-12-27):
朋友工厂有些设备要节能技改,一般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改造后设备坏了是甲方还是乙方处理?还有其他的么?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电气技术改造的注意事项:

  1、思路要清晰

    对旧设备进行电气改造,不同于新建设备,做起来并不太容易。因为操作人员都已熟悉原生产流程和生产工序,已熟悉各种操作按钮、开关及各监视的视听设备。因此改造过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保证维持原电路的控制逻辑,并且便于操作。

(2)尽量使用原电动机、电磁阀、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和电源变压器等电气元件,尽量做到控制线路的接线编号与原编号一致。

(3)尽量使用原操作主令元件,例如启动按钮、转换开关、停止按钮、急停按钮、暂停按钮等。

(4)保证各种监视机器运行的指示灯工作方式不变,例如电源指示、正常运行指示、故障指示、缓行指示、交换指示、复位指示等。

(5)对设备的各种故障停机要保证实现,且有较高的灵敏度。

2、电气改造的基本要求

     正因为是对旧设备的电气改造,所以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首先,在改造中我们要坚持采用新技术、新理论,使改造后的设备从自动化程度、节能降耗以及产品、质量和精度都切实得到提高,功能得到增强和改善。也就是说,改造后的技术等级要高于改造前的技术等级,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改造后技术等级没有得到提高,那么,改造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其次,在电路改造中,要尽量保留原电路的优点,使用的元器件动作要准确而且节能,改造步骤要简单易行,易安装、易整定、易维修,操作简单。

    第三,要全面考虑投入资金和产出效益的关系。用有限的资金完成尽量多的功能改造,各环节使用的物料必须少而精,从而使产出大于投资,获得更好的效益,这样的改造才有意义。不能一味的追求新技术、新理论和功能的齐全而盲目的投入,忽视了产出效益的存在。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益,没有这个根本的前提,改造无从谈起。对于一些高精尖设备,首先要考虑其性价比、性能和特性,然后才能决定是否采用。

3、改造的方法要准确

    鉴于以上几点考虑,在电气改造中,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的思路和良好的方法。

(1)根据争取到的资金,考虑改造后的效益,确定改造后设备所要达到的技术等级以及对设备的改造程度。也可以把设备总系统的改造方案,分成若干分系统的方案分步解决,每个分方案,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分系统的分立改造,有利于资金的相对集中,能使得资金优先运用到最迫切改进的系统中,使设备在改造后能更快见到效益,使投资最快得到回报。投资的回笼与积累,又更有利于其他系统的改造,形成良性循环。

(2)电气设备的精准控制是提高设备生产合格产品的必要条件,只有控制的准确,才能使设备少故障,多产出,多产出合格产品,所以电路的设计就显的尤为重要。

    首先,要尽量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合理改进,研究原电路,制定改进方案,在多个方案中,优选出最理想的方案,或根据多个方案综合出可行方案。确定方案后,还要对其进行可行性验证,通过多次试验,验证电路的可行性,排除寄生电路,找到可靠稳定的运行方案,运用到设备的控制中去。

    第二,要提高电路的可靠性。除以上方法外,还需要进行可靠性设计。一是要提高电器元件的可靠性,二是要提高信号传输的可靠性。一般电器元件的可靠性,常采用冗余措施进行设计;信号的处理采用提高系统集成度,光电隔离、阻容吸收等环节提高抗干扰能力;信号的传输,常采用屏蔽网护套信号线,或采用双绞线,也可通过地线的合理布局,达到抗干扰的能力。

    第三,自动控制信号源的设计与寻找。信号源是实现自动控制的关键点,只有在信号源准确的发出信号时,才能使元件准确的动作,设备才能准确的工作。改造工程中,要考察整个系统,研究电路的各部分,研究设备运行的准确位置,增设限位、报警以及其他信号元件。没有直接信号源的,可利用间接信号源进行转化。

4、正确的施工是使改造变成现实的唯一途径

     施工是完成设计意图、实现设计功能的必要手段,而正确的施工则是使改造变成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施工中往往还会出现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妥善解决,从而实现改造意图。在实际施工中,必须要准确了解改造设计的意图和目的,这样才能把握设计,准确的实施,从而使改进的目的得以成功实现。设计与实际有所出入是施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施工人员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原设计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变更,完成施工。

    在元器件的安装上,要合理配置空间,做到不拥挤、不疏散。要充分考虑到元件的散热空间,而且要正确的接线。变频器及PLC的安装,要远离发热源。对高精度的仪器、仪表可采用整体箱体式屏蔽,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一些现有的元器件,其功能超出或不足改造所需的功能,不妨对其内部结构稍作改造和调整,使其适应设计要求,这样既节省了资金,又加快了施工进度,一举两得。

       在施工完成后都要进行运行测试,这是改造方案实施后的第一次试车检验,一定要做好记录,研究系统失灵的机理,分析并完善设计,以免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功能错乱。同时要做好工程的善后工作,做好各线路的标记牌号,画出完整的改造竣工电路图,以备核查和检修。同时要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网友B:
签订技改合同或者技改协议啊。

谁出钱?谁投资?节能以后的收益归谁?工厂是否要卖断技改设备的产权?工厂不出钱技改的话,那就你出,规定以后节省出来的电费收益N年之内归你收取。然后合同或者协议内规定设备维保事项,如果工厂买断产权就质保一年,如果不买断收益期内就归你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