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接问题

楼主(2021-12-28):
200plc与电脑连接时没有PC\PPI接口重装软件还有安装插件也没用求助。。。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win10系统吧

200没有驱动的解决方案
WIN10系统,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然后开始菜单->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试试.如果输入没反应,重启电脑,然后再重新运行

网友B:
实在不行  就装个虚拟机吧

网友C:
请你回到WIN7 系统 才有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D:
这是没有驱动吗

网友E:
WIN10升级后的或新装的WIN10系统不支持西门子的COM、RJ45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