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点焊机故障的处理步骤

楼主(2021-12-28):
一、踩脚焊机不工作,电源指示灯不亮: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控制系统是否正常,通讯触点和分离器换档开关是否突出或烧坏。

二、焊接过程中不应出现的飞溅

1.检查电极头是否氧化。检查焊接工件是否锈蚀严重,接触不良。

2.检查调节开关是否过高。

3.检查电极压力是否过低,焊接程序是否正确。

三、挤压导致焊点严重压痕

1.检查电流是否过大。检查焊接工件是否不平。

2.检查电极压力是否过高,电极头的形状和横截面是否合适。

四、焊接工件强度不足

1.检查电极压力是否过小,检查焊条是否紧固,焊接工件是否腐蚀严重,焊点是否接触不良。

2.检查电极头和电极棒之间以及电极棒和电极臂之间是否有过多的氧化物。

3.检查电极前端是否因磨损而增加,以减少焊接能量,即检查电极和铜软接头是否严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