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一个重大疑难问题

楼主(2021-12-28):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型号G3FD-X03SN-VD
接线示意图12(-)——LOAD——8(+)

                 13(-)——INPUT——14(+)

    问题描述,PLC输出控制线圈,这个是没问题的,固态继电器的指示灯亮灭与PLC的控制信号一致,问题就在于,8号引脚接接开关电源的24V,12号引脚接LED灯管的+,LED灯管-接开关电源的0V,然后PLC控制灯开关是没问题的,但是把LED换成PLC的输入点信号,也就是8号引脚接接开关电源的24V,12号引脚接工业相机输入点(触发相机拍照),相机公共点接0V,这样就不能触发,但是不改线,不换继电器底座,也就是只固态继电器换成中间继电器,其他的所有都不变就能触发相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完后,第一反应,是不是 固态继电器 输出电流小的原因,驱动不了 该款工业相机?

(1)该工业相机的 工作参数是怎么样的?

(2)固态继电器 和 中间继电器的 参数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后,第一反应,是不是 固态继电器 输出电流小的原因,驱动不了 该款工业相机?(1)该工业相机的 工作参数是怎么样的?(2)固态继电器 和 中间继电器的 参数那?...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电压DC4-48V,输出电流3A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完后,第一反应,是不是 固态继电器 输出电流小的原因,驱动不了 该款工业相机?(1)该工业相机的 工作参数是怎么样的?(2)固态继...



工业相机 和 中间继电器的  性能参数那?

楼主:
找到原因了,问了欧姆龙厂家技术支持,是相机输入点负载太小,达不到固态继电器的三极管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问了欧姆龙厂家技术支持,是相机输入点负载太小,达不到固态继电器的三极管导通状态...



嗯嗯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