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纳式外测液位计调试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28):
声纳式外测液位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应用调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定华电子工程师给大家排忧解难,快来一起充电:
现象1:声纳式外测液位计仪表显示两个横杠“- -”
原因:一般在P……状态输入密码过程中出现,提示密码输入错误。
解决方法:重新输入正确的密码。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现象2:
仪表长时间显示移动“-”或固定“-”
信号自检和优化过程中出现停顿(或一直停留在某个数据),不能在90s时间内完成优化。
原因:信号太弱或无信号。
排查方法:
1.空罐状态或盲区以下不做处理;
2. 检查液位探头接线是否正确;
3.检查参数是否符合工况信息;
4. 重新更换液位探头位置。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3、如何判定测量探头是否正常?

3.1. 探头正负极电阻400KΩ±5%,不在正常范围说明探头硬件故障。
3.2. 取下探头,耳朵靠近探头芯,探头工作时有哒哒哒响声。

4、如何判定主机硬件是否正常?

主机正常整机电流在110-170mA范围内,否则判定主机硬件有问题。

5、仪表显示偏差怎么处理?

5.1.如果是固定偏差,根据实际偏差大小修改迁移量(3#参数)。

5.2.如果非固定偏差,比如低液位偏差小液位升高偏差增大的情况,先修改液体特性系数(6#参数),需要把液位升高到校准探头以上,仪表会自动校准。

5.3.远传偏差:即现场显示吻合,控制室显示出现偏差的情况。一般都是量程设置差异造成。需要核实量程设置是否一致。

5.4.液位翻倍:液位计显示液位为实际液位的整数倍,一般为2倍,例如实际液位1米,液位计显示2米左右。此情况一般在空罐进料过程或液位较低时出现。进料时出现可通过仪表的自动复位功能消除,必要时可手动复位。低位出现翻倍且人工复位无效果时尝试更换探头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