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表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1-12-29):
  绝缘电阻表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绝缘电阻表选用要求和使用前的检查

智能绝缘电阻测试仪

  (1)应按被测电气元件工作时的额定电压来选择仪表的电压等级。测量埋置在绕组内和其他发热元件中的热敏元件等的绝缘电阻时,一般应选用250V规格的绝缘电阻表。

  (2)使用前,应先检查表和其引出线是否正常。将两条引出线短路,摇动仪表或打开仪表电源开关进人测量状态,仪表的指针偏转到0处或数字指示值为0,再将两条引出线断开进行测量,指示值为∞,则说明正常。。

  绝缘电阻表接线和测量

  (1)测量电机等一般电器时,仪表的L端与被测元件(例如绕组)相接,E端与机壳相接;测量电缆时,除上述规定外,还应将仪表的G端与被测电缆的护套连接。使用手摇式兆欧表时,手摇的转速应在120r/min左右,摇动到指示值稳定后读数。

  (2)测量之后,用导体对被测元件(例如绕组)与机壳之间放电后拆下引接线。直接拆线有可能被储存的电荷电击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