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配方导入

楼主(2021-12-29):
各位大佬 我现在用的mcgs嵌入版,怎么用U盘导入配方数据啊?我用的脚本如下:

!CsvToRecipe("产品规格","配方组导出","加热时间ms,产品直径mm,裁切长度mm",50,导入条数,2)

!RecipeSave("产品规格")

!RecipeLoad("产品规格")

怎么导入不进去呢?

网友A:
大存储量的U盘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存储量的U盘不行的



已经可以了 有个数据类型写错了

网友B:
!FileCopy("\USB HardDisk\电机位置配方导入.csv","\Harddisk\mcgsbin\data\recipe\电机位置配方导入.csv")

!sleep(200)

return=!CsvToRecipe("电机位置","电机位置配方导入","配方X轴位置,配方Y轴位置,配方Z轴位置",1000,导入条数,3)

  通过读取 return的值 来判断是什么问题

导入返回值

0:导入成功

1:导入文件创建或写入失败

2:指定的配方组不存在

3:指定的导入列名在配方组中不存在

6:指定的导入参数类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