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动力电缆延长

楼主(2021-12-29):
使用KUKA机器人,现在动力电缆长度不够,采购纳期太长,可不可以在拖链用符合标准的柔性电缆,在一个中间BOX中,使用端子台进行延长,这样会对机器人运动产生干扰吗?

网友A:
如果是控制器的动力电缆,那还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是机器人的各个关节电机的动力线,最好是别这样,毕竟关系到微弱的电流变化或者脉冲的异常就会导致各种报警

网友B:
万能的淘宝看看,要不就咸鱼看看,

网友C:
看怎么做屏蔽吧,动力电缆里走驱动伺服的电的话,那全是高频高压大电流,没屏蔽就跟天线一样,超级噪声干扰源

网友D:
机器人一般是功率线(电机驱动线)一根电缆、编码器数据一条电缆,单纯电机驱动线用普通屏蔽线可以凑合,编码器电缆就需要考虑数据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