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如何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WinCC?

楼主(2021-12-29):
早期的三菱FX系列PLC没有网口,如果接到改造的项目,通过以太网方式和上位机WinCC通讯,大连德嘉三菱以太网转换器ETH-FX是最佳的选择,该转换器用于三菱 FX系列PLC的编程口(MD8)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无需额外编程,即插即用,只需配置一个IP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与Wincc连接步骤如下:
1.新建项目,右击“变量管理”,点击“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Mitsubishi Ethernet”。

2.右击“Mitsubishi FX3U series”,点击“新建连接”。

3.在新建连接下右键点击“连接参数”,填入模块的 IP 地址,端口号默认为“5551”,协
议选择“TCP”,PC 编号默认为“255”, 点击“确定”。

楼主(2022-04-27):
ETH-FX连接编程软件设置

        该连接方式适用于三菱全系列的 FX CPU,选择此方式主要针对于 FX1N、FX2N、FX1S 系列的 FX PLC 使用。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弹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GOT”;

3.在之后的弹出的界面设置中,在 IP 地址栏中输入 ETH-FX 的 IP 地址,在端口号中输入 ETH-FX 的端口号。最后点击“确认”;

注:端口号这里可以选择“5551”或“5014”

4.随后回到选项板页面中,点击“通信测试”,即可提示与 FX3UCPU 连接成功。

5.然后即可在菜单栏中,选择“在线”进行PLC读取、写入或监控等操作。

楼主(2022-06-16):
双网口比单网口多交换机的功能,如果现场有带网口的触摸屏,推荐使用双网口的,这样调试很方便,而且省下交换机的费用,很划算。另外双网口得需要24V外接供电,这种性能相对来说更稳定!

单网口的话是499,双网口的话是560,在淘宝上可以直接购买。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转以太网通过ETH-FX与WinCC通信配置方法

三菱FX1N/2N/3U/3G等PLC,可以通过ETH-FX以太网模块,通过三菱以太网驱动连接上位组态软件(如:WinCC);ETH-FX以太网口、扩展422口还可以同时与触摸屏通讯。

ETH-FX以太网模块简介:

用于三菱 FX系列PLC的编程口(MD8)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网络拓扑图:

网友A(2022-07-26):
厉害,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出来



可以试试哦~

用于三菱 FX系列PLC的编程口(MD8)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有单口和双口两种供选择~

网友B:
这牛逼了,未来PLC就要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