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总结怎么解决大问题?

楼主(2021-12-29):
当我们在PCB设计软件上进行设计时,经常会因为平面上看似连接的零部件(电气性能)而实际却未连接的情况,因此当我们根据设计文件开始制版时,顺序操作是非常重要的,怎么重点解决下PCB制版过程中容易发生的问题?

那么PCB板设计总结怎么解决大问题?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1、制作物理边框

在原板上制作一个封闭的物理边框对后期的元器件的布局、布线都是一个约束作用,通过合理的物理边框的设定,能够更规范的进行元器件的逐个焊接以及布线的准确性。

但是特别注意的是,一些曲线边缘的板子或转角的地方,物理边框也应设置成弧形,第一预防尖角划伤工人,第二减轻应力作用保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2、元件和网络的引入

把元件和网络引人画好的边框中应该很简单,但是这里往往会出问题,一定要细心地按提示的错误逐个解决,不然后面要费更大的力气。

这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元件的封装形式找不到,元件网络问题,有未使用的元件或管脚,对照提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搞定的;

3、元件的布局规范化

(1)放置顺序

有经验的安装师傅会先放置与结构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件之类,然后通过软件对其进行锁定,保证后期放置其他元器件时对固定位置的元器件有所移动或影响。复杂的板子,我们可以分根据放置顺序,多操作几遍;

(2)注意布局对散热的影响

元件布局还要特别注意散热问题。对于大功率电路,应该将那些发热元件如功率管、变压器等尽量靠边分散布局放置,便于热量散发,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也不要高电容太近以免使电解液过早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