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类防护】纸浆泵腐蚀磨损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1-12-29):
  纸浆泵腐蚀磨损及冲刷等是该设备常见的故障问题,纸浆泵出现磨损的主要原因是因气蚀引起,而如何解决这种常见故障是提高设备的生产和使用效率的关键,是企业提高生产的重要前提之一。

某企业的纸浆泵出现腐蚀磨损情况,磨损部位:泵体蜗壳、密封环、流道两侧,温度常温,蜗壳腐蚀部位成空洞并且局部穿孔,孔洞5mm*40mm和10mm*40mm。

  因为泵受工作环境影响,冲刷磨损、气蚀、腐蚀等问题较为突出,对企业的运行成本造成严重影响。而且问题一旦产生不仅泵效大幅下降,同时能耗也大幅增加。而目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在纸浆泵腐蚀磨损修复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不仅有效的解决了设备腐蚀磨损问题,延长了泵体的使用时间。为企业节省了垢质新泵壳的费用,并且有效的减少了停机检修周期。

  根据不同的使用工况选取适合的材料涂层,通过自身的粘接力牢牢附着在磨损、腐蚀的金属基材上,来承受所需求的抗压、抗磨、耐腐蚀、光洁度等性能。一起来看看具体修复纸浆泵腐蚀磨损的过程吧:

  1、准备相关工具及其材料;

  2、表面清洗,清除纸浆杂质;

  3、利用喷砂或电动工具将修复部位进行除锈及粗糙处理;

  4、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打磨的金属表面;

  5、调和SD3000材料,直至均匀无色差,然后涂抹在修复部位;

  6、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耐磨材料,直至均匀无色差;

  7、将材料填充在修复部位并夯实,注意修复部位的尺寸及部件配合尺寸的控制;

  8、材料固化后,刷涂SD7400耐冲刷材料以提高表面光洁度。

网友A(2022-07-04):
小型气泵,微型真空泵、医用气泵、医用真空泵,网址:www.ctrl100.com
主要用于医疗、环保、气体分析等领域,高真空大流量,免维护,可靠性高,可以连续无故障运行上千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