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时间继电器控制绘图

楼主(2021-12-29):
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油泵润滑,一台润滑时间为20s(控制一个KM)一台间隔1H,画出电气原理图,现在我问题是我接了一个控制电路为25S启动与停止,还有一个为1H间隔时间没有想到怎么接,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表述具体点,你是需要先运行20S,20S后计时1H在运行下一台吗?   然后重复上述动作?

网友B:
根据你的信息来看是不是你要做个油泵间歇运行的电路,每1小时运行20秒?

根据我的理解画了张图,用1小时时间继电器来控制25秒继电器,20秒时间继电器再刷新1小时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电源,这样能循环不断的控制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