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控制

楼主(2021-12-29):
大佬们 现在有个控制电路 按下启动按钮的话升降电机开始上升 上升到上限位然后启动气缸伸出动作 气缸伸缩到达限位后 启动另一个气缸动作同时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了气缸启动收缩。回到初始位置,升降台自动下降到原点然后计时器会计数一次。 这个动作要求怎么来实现?

上下升降需要两个限位开关 两个气缸也各两个磁性开关以及电磁阀 还有一个时间继电器以及计数器。

网友A:
这个看你怎么做,成本以及方便性出发。最好用PLC做,调试起来方便。如果用二次电路来做比较难调。
 第一你要逻辑清晰,你的这个都是前面一个结束了,下一步才开始运行 以此类推,最好一个完成了,再复位。说得简单点就是把‘’起保停‘电路做改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怎么做,成本以及方便性出发。最好用PLC做,调试起来方便。如果用二次电路来做比较难调。 第一你要逻辑清晰,你的这个都是前面一个结束了,下一步才开始运行 以此类推,最好一个完成了,再复位。说得简...



感谢大佬。我也觉得用PLC做控制好一点    用继电器做的话容易出故障不方便维修什么的。

网友B:
用老式的继电器接触器电路也不是不可以,检修起来非常麻烦复杂,制作起来也耗时耗力。

打个比方,本来你直接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制作EXCEL电子表格现场记录数据,然而你非要带一本笔记本,又要用尺子画框又要挨个单元格填写数据,我直接敲几下智能手机完事。

网友C:
国产PLC也不贵

网友D:
这种不知道可不可行?属实说我觉得我只会在建造类的游戏里这么搞~~~~~

网友D:
图好像看不清楚,再传一下试试

网友E:
设计老式继电器电路,目前习惯了PLC逻辑控制的高工,用继电器做出来控制电路的没有几个!

我给你提供一点思路:启动工作状态记忆与停止过程记忆,然后在这2者配合开闭触点做逻辑,这个是最简设计方式

网友F:
你动作流程都想清楚了,直接用PLC梯形图编程就好了。

网友G(2022-07-30):
最好用PL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