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安装串口助手

楼主(2021-12-29):
想在电脑上安装串口调试软件,不知道有哪些软件以及怎样安装,请大家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基本上两个软件:

1、网络上到处有的串口调试工具,这个是绿色版本,不需要安装,或者购买Eltima公司的VSPD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在一台PC上仿真多个串口。

2、ModScan32,这个用于调试Modbus通讯。

HAVE FUN!

网友B:
下面的是 较常用的,可以跟据需要下载:

1、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6CJBUXmvP_tkPj_Yh0DoQ

提取码:jne0

2、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WPptYm1zn2AJN_zPhnyGA

提取码:epem

网友C:
通信调试工具,包括多种校验串口调试助手、Modbus Poll调试助手、Modbus Slave调试助手、串口和网口二合一调试助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69489/869489_1.shtml

另外我自己录制的大量设计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台达PLC、信捷PLC、施耐德PLC、ABplc、组态软件、触摸屏、单片机通信视频教程中都会用到上述调试工具: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D:
modscan

modsim

modbuspoll

modbusslave

wareshake

depends

tcp/udp调试助手

串口监视器

网友E:
你在百度上下一个大傻串口软件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特别方便。

网友E:
 你在百度上下一个大傻串口软件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特别方便,我就用了几年了朋友

网友F:
我认为XCOM和SSCOM比较好用,推荐备好两个串口调试软件,因为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个串口调试助手是错误的,所以建议使用两个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G:
串口工具软件不用安装  直接复制到桌面 单击运行就行

网友H:
    你在百度上下一个软件积很多,也很好用的如下,有需要安装的,有直接使用的

modscan

modsim

modbusslave

网友I:
ModScan32和comminx串口工具

网友J(2022-02-07):
下载一个绿色ModScan32,很好用的。

网友K:
STC-ISP软件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