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485水晶头怎么接线

楼主(2021-12-30):
求助大家

台达 VFD-B  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的485通讯都是水晶头接口的吗?

我有好几台变频器都要一起通讯

这个接线怎么接呢 ?

网友A: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进行手拉手 连接就可以;

2、直接某宝 上搜索,网线 转 485 就可以找到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7796694555&ali_refid=a3_430673_1006:1105867521:N:P14VdwOTS9GM7M/emv/Up17qXlhDZXA2:82043047e1401363f1e106239ae7fd9c&ali_trackid=1_82043047e1401363f1e106239ae7fd9c&spm=a2e0b.20350158.3191978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进行手拉手 连接就可以;2、直接某宝 上搜索,网线 转 485 就可以找到https://detail.tmall.com/it...



主要是第一次用台达的VFD-B变频器  发现485 接口是水晶头接口  有点怀疑

 我也在淘宝上搜了 发现还真有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进行手拉手 连接就可以;2、直接某宝 上搜索,网线 转 48...



1、我也是今年弄项目,选择设备时,发现一个传感器 是用网线 来进行485传输;  才找的上面的网线转485 小部件;

2、网线中的导线较细,当传送距离较近时,实现效果还好;稍长些距离,肯定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彭于晏"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



我这传输距离不算远   变频器都装在电箱里   只有两三米远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东莞彭于晏"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



2、3米远,问题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进行手拉手 连接就可以;2、直接某宝 上搜索,网线 转 485 就可以找到https://detail.tmall.com/it...

台达这款变频器是6芯网口接头,不是8芯!

网友B:
自己动手也可以的,一般我都是把水晶头形式转换为DB9形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1、将8芯网络网线对接头插头转8PIN端子,然后 知道 485的AB ,进行手拉手 连接就可以;2、直接某宝 上搜索,网线 转 4...



1、嗯嗯,看看变频器 那面的水晶头 若是6芯的水晶头,就购买6芯的 小部件就可以;

2、若是 8芯的水晶头,而是 使用 8芯中 的6芯,上面的链接小部件就可以,找到 485的 A、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也可以的,一般我都是把水晶头形式转换为DB9形式:



我是有好多台变频器  要手拉手通讯 就不用转DB9了吧   只要把 A B两条线引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自己动手也可以的,一般我都是把水晶头形式转换为DB9形式:】进行回复:        ----------------------------...

可以的,我这里把所有设备的485口统一成DB9,主要是为了插拔方便,你那里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C(2022-02-07):
用水晶头把3、4引出来,然后用1个MODBUS 485转MODBUS TCP/IP的网关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22-09-30):
很实用的方法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