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重点啦!!解析示波器通道耦合与触发耦合的区别

楼主(2021-12-30):
相信大家对示波器有着一定的了解,都知道示波器中有两反设置,其实,在示波器当中也存在两种“两耦”设置,一种是通道耦合方式,另一种是触发耦合方式。

在电子电路中,将前级电路(或信号源)的输出信号送至后级电路(或负载)称为耦合,耦合的作用就是把某一电路的能量输送(或转换)到其他的电路中去。

先来说示波器通道的耦合方式,一般打开示波器的通道菜单,就可以看到示波器有三种通道耦合方式的设置,分别是直流耦合、交流耦合、地,我们给示波器输入一个频率为1KHz、幅值为100V、偏置为50V的正弦波信号(即该信号含有50V的直流分量)。

直流耦合也叫DC耦合,当选择此选项时,信号通过导线直接到前端放大器,被测信号含有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都能通过,可用于查看低至0Hz且没有较大DC偏移的波形。此时信号显示如图所示:

image.png交流耦合也叫AC耦合,当选择此选项时,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前端放大器,被测信号的直流信号被阻隔,只允许交流分量通过,可用于查看具有较大直流偏移的波形。此时信号显示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信号从零点(左侧黄色五边形里面写了个1的就是零点)往下移动了,上图中零点在波形下方位置,此时零点处于波形中间位置,因为信号的直流分量被过滤掉了。示波器的垂直档位是20V/div,信号下移了2格半,差不多正好就是50V。

     当耦合方式为地时,代表内部输入接地,断开外部输入。此时信号显示如图所示

   接地耦合的作用是在不方便外部断开,或者外部干扰很大的时候,帮助我们准确寻找零点。

      通道耦合,是用来控制信号到达示波器前端放大器的能量输送方式。触发耦合,就是用来控制信号到达示波器触发电路的能量输送方式。

      常见的触发耦合有直流、交流、高频抑制、低频抑制、噪声抑制。

     类似通道耦合,当选择直流耦合的时候,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都能通过触发。选择交流耦合的时候,示波器会滤除触发信号中的直流成分。高频抑制会抑制触发信号中高于50KHz的信号,低频抑制会抑制触发信号中低于50KHz的信号,而噪声抑制,是用低灵敏度的直流耦合来抑制触发信号中的高频噪声。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信号:

     此信号选用交流耦合,当触发电平超出波形的时候,信号依然可以被扫描同步。因为此信号是一个2V的方波,其中带有1V的直流分量。因此当触发耦合方式为交流时,信号实际应该下移1V,因此当触发电平-500mV时依然可以被触发。再来看下下面这个信号:

     此信号选用低频抑制,虽然触发电平在信号范围内,但是由于触发信号中低于50KHz的信号被抑制,因此信号依然无法被扫描同步,出现信号不稳定的现象。

     通道耦合与触发耦合虽然都是耦合但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只是并行的两个通道信号的耦合,两个通道的信号不会相互影响的。如需了解更多,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

扫二维码

关注我们

一家专注于电子测试仪器

研发、集成、销售、维修的高科技公司

电话|4000-029-016

网站|www.agitek.com.cn

邮箱|network@agitek.com.cn

地址|西安市高新四路志诚商务C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