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21-12-30):
求一个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方案,最好页数多点有清单。261016561@qq.com

网友A:
没有详细的要求吗?是学校论文设计吧?

网友B:
白拿主义,成套方案哪有白给的?就算没有实际工程实施去赚钱的案例,天马行空的编写一大叠资料也是需要人力成本的哦。

网友C(2022-05-18):
是什么样的污水处理系统方案

网友D(2025-12-26):
污水处理解决方案

系统简介

有效地利用先进的控制、驱动、电能质量类产品将现场设备,传感器等集成为一体,向客户提供完整水处理一体化解决方案,应用范围可分为信息层,控制层和设备层。

系统架构图

信息层:

通过分布式C/S 系统架构,对整厂数据进行集中监控,分析处理,并对关键数据和状态反应至高层信息网络,可利用台达工业级网络交换机DVS 系列实现信息数据交换。也可以利用台达高端触摸屏,配合E-remote 和e-server 软件,实现对设备的监控,数据的分析处理记录,远传功能和趋势报表的各项功能。

控制层:

台达AH500 系列中型PLC, DVP 系列小型PLC,组态灵活,运行稳定,以及多样化的主、从、远端传输解决方案,适应各种场合污水处理工艺的要求。

设备层:

对污水处理整个工艺流程进行监控,如一级处理,二级处理,污泥处理等工艺,设备端可利用台达工程型变频器对大型能耗设备如曝气风机,提升泵进行转速控制,合理并最大化节能。另外利用台达有源电力滤波器APF 和无功补偿装置SVG对电网质量问题进行治理,保证提供污水处理干净稳定的电源。

随着日负荷年负荷波动,PLC 控制提升泵、格栅的自动运行;以及在线实时监测进水水质如浊度、PH、化学需要量。运用变频技术调节搅拌机及提升泵转速,达到工艺的需求以及节能的目的曝气的目的是保证水中游足够的溶解氧,以利于好氧微生物生存与分解有机物。利用水中溶解氧含量实现PID 调节变频频率,满足微生物生存,并且最大化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