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80连多个modbus RTU从站通讯

楼主(2021-12-30):
有个问题请问各位老师,

项目上一台M580,配2有个2通道的串口通讯模块,

要连10个TM200的CPU,和其它三十多个电能表、软器、马保,,

有什么方便,速度快的方法通讯?

还是只能用READ_VAR,WRITE_VAR这样一个个读,这样速度很慢吧

网友A:
有哪位做过吗,

网友B:
如果TM200带网口可以用DTM做,其他的用READ_VAR,WRITE_VAR来做;

如果不带网口的话只能用老办法;

网友C(2022-05-30):
read_var好像也是可以做轮询得,通过GEST第二个字,如果GEST第二个字为0则通讯正常,不为0则通讯错误。按照我得理解,轮询就是用上一个通讯的done/error来触发下一个通讯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D(2022-12-13):
跪求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E(2023-03-15):
谢谢楼主!好好学学一下。

网友F(2024-03-17):
施耐德M580PLCModus通讯可以一次读取4个子站的数据,这一功能只限于施耐德大型PLC,可以试一下!

网友G(2024-06-29):
那些只能用modbus_rtu通讯的电表仪表等,用从站plc读上来,主从PLC之间用MODBUStc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