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电流环参数

楼主(2021-12-31):
请问tiger的伺服驱动器AMC-080-25,电流环参数里这4个参数如何设置,它们之前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这四个参数说到底和电流环关系不怎么大:

1,峰值电流限制:就是限流

2,I²T时间限制:伺服电机特有的过热保护机制

3,连续电流限制:超过值就算过载,会启用I²T保护。

4,电流环偏置:偏心负载的时候补偿重力用的。

这四个参数也就“电流环偏置(Current Loop Offset)”在某些应用下为了达到更好的控制效果可以做一下设置。其他三项的值都是由电机本身的构造所决定的,没事儿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参数说到底和电流环关系不怎么大:1,峰值电流限制:就是限流2,I²T时间限制:伺服电机特有的过热保护机制3,连续电流限制:超过值就算过载,会启用I²T保护。4,电流环偏置:偏心负载的时候补偿重力...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是否可以这样理解,①如果电机电流超过峰值电流,会立即触发过流报警②如果电机电流超过持续电流,且持续时间超过I²T时间限制,触发过热报警或者叫过载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四个参数说到底和电流环关系不怎么大:1,峰值电流限制:就是限流2,I²T时间限制:伺服电机特有的过热保护机制3,连续电流限制:超过值就算...



差不多,但是一般的伺服会将电流维持在峰值电流限制之内,而不需要触发报警。毕竟本身对电流的控制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yafeng"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四个参数说到底和电流环关系不怎么大:1,峰值电流限制:就是限流2,I...



好的,谢谢提醒。最近电机频繁报过电流异常,同一个地方的伺服电机连着烧了好几个,伺服驱动器,电缆排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我们的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连接链轮,然后通过链条带动负载。从现场使用人员发回的视频看,故障记录里记录了很多过流报警,负载轮转动的时候有点摆动,这个传导到电机上,应该是一个周期性的干扰吧,请问这种干扰有没有可能导致电机异常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