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关于数据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2-01-0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和工控进行对接,所用的是FX3UPLC,外接一个简单的FX3U-232BD的模块,程序用RS指令来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工控发送两次数据发送的间隔时间为2MS,我接收数据后程序进行自清除,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是用串口助手模拟数据接收,发现间隔太短无法把接收数据的寄存器进行完全清除,强行更改了扫描周期M8039为1MS和滤波器设置M8020为0也无法完全清除,请问有无更好的办法

程序如下 程序是从主程序里面把通讯和马达那段摘出来的一部分

串口通讯发送十进制为4501 4502分别代表2个分类

正常情况上位机只会发送一个通讯比如4501或4502只发送一次,但有个别情况会把两个通讯发送中间间隔2MS

比如4501代表分类 4502代表报警 上位机是分段扫描所以导致数据不会打包处理同时发送过来,而是分成2次发送过来,这时我就会丢失后一个数据

还有就我的这段程序是运用在高速分选的机器上所需要的效率是100K/H,基本每个产品只有36MS的时间,这段时间要包括马达动作,程序处理,数据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和工控进行对接,所用的是FX3UPLC,外接一个简单的FX3U-232BD的模块,程序用RS指令来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工控发送...

你能不能把你写的程序发出来,我们好分析。

网友B:
根源就是短时间内发送的数据太多导致堆积。

就跟漂亮国一个逻辑,我们漂洋过海出口给它的货物太多了,堆积在漂亮国的港口哪里,漂亮国没有那么多人手来处理(缺人),导致发霉腐烂变质报废。

工控发送的数据容量为什么不可控(2-3帧的数据),为什么PLC的数据接收通道那么窄,放不下你你一次发送出来的数据。为什么不可以给PLC建立多个数据存储通道存放发送过来的数据,让数据容量由原来的2MS接收一次就满了,变成20MS接收N次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和工控进行对接,所用的是FX3UPLC,外接一个简单的FX3U-...



程序已经上传

网友A(2022-02-11):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和工控...

你的程序里为什么要用T263去复位M8123呢?怕过来的数据太多、太快来不及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引用 "千月静心"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和工控...

3U做无协议通信时,是不是可以一次性最多接收4096个字节,记不清了,你查查,可以把接收点数设置为最大,设置一个接收超时时间,这种方式试试。

网友C:
可以用数据块方式,一层层的接收数据,然后循环处理。我只给方案具体自已想办法,我们做过类似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