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KW低压电动机启动,导致高压断路器跳闸!?

楼主(2022-01-04):
一台设备为400KW低压电动机驱动,采用水阻启动限流模式。

启动瞬间电流有900安上下,且三相电流电压都平衡。随着液阻减小,电动机缓慢启动。

当转子接触器闭合瞬间,变压器配电高压断路器偶尔(频率不频繁,5次约2次)会跳闸!

变压器为客户提供,容量1250KVA。

同仁们分析一下,原因在哪儿?

1、转子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过大?

2、高压断路器配置偏小?

3、高压断路器自身问题?

…………………………………………………………………………………………………………………………………………………………………

400KW电动机为绕线转子电动机,额定电流695A。采用液阻限流模式启动运行。

负载为大型铜杂或铝杂破碎机。

检查机械无卡死,人工转动正常。

网友A:
1、先查找高压柜故障记录,看是属于过流几段、电流值

2、调取整定值,主要看1段和3段,一般2段不投

3、重新计算下整定值,3段时限适当加长

4、真空断路器一般问题不大,还是水阻全甩开时,冲击电流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只能判断是高压断路器故障。高压断路器是否整定电流偏小;高压断路器二次回路是否有故障。启动过程没说清楚。启动时间?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的电流?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电机转速?看启动电流不大,负载应该不重,...

1、启动时间可以设置,暂用60秒

2、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的电流约为1800安

3、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电机转速已达到额定转速。(启动时间60秒可以保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这个现象只能判断是高压断路器故障。高压断路器是否整定电流偏小;高压断路器二次回路是否有故障。启动过程没说清楚。启动时间?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的电...



你确定在转子接触器吸合时转速没有跳动?

是否水电阻的水电阻率过大?

网友B:
400KW绕线电机为什么不用频敏变阻器启动,1000KW电机都采用频敏变阻器,体积小,故障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这个现象只能判断是高压断路器故障。高压断路器是否整定电流偏小;高压断路...

转速问题,是现场转速测定过的,当时为了设定启动时间测定。

液阻阻值按照经验值配置,0.7倍的转子开路电压除以转子额定电流。

网友C(2022-02-18):
我们厂以前用的大型空压机,同时启动两台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机是星三角启动,后来更换了变频空压机就再也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D(2022-03-25):
引用 楼主:

1、启动时间可以设置,暂用60秒

2、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的电流约为1800安

3、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电机转速已达到额定转速。(启动时间60秒可以保障)

 1、启动时间可以设置,暂用60秒

这个上下极板的动作时间由工频小电机皮带轮带动运行,时间设置怎么控制小电机运 行? 一顿一顿的运行还是中间停顿一会?

2、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的电流约为1800安

 吸合前电流多少?全速运行零阻短路吸合,电流怎么波动?

3、转子接触器吸合时电机转速已达到额定转速。(启动时间60秒可以保障)

    电机的运行电流应该降下来稳定之后(表示电机已全速运行)再转子接触器吸合。

我对10KV水阻柜比较了解,低压的不太懂,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