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指南来参考吧!看看红外热像仪如何选?

楼主(2022-01-04):
 安泰小课堂开课啦!

      红外热像仪是一种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对物体的红外辐射探测,非接触地将物体的温度分布的图像转换成可视图像的设备。在材料研究、电子研发、机械设计、建筑故障排查等领域有很重要的应用。

红外热像仪在选型时应注意以下指标

#1测温范围

红外热像仪所能接收、测量的温度范围。在选择红外热像仪,最好能选择可选测温区的红外热像仪。这样既能适应各种温度环境,又能保证测温准确。

#2空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是指红外热像仪能够识别的两个相邻目标的最小距离。也可以认为是热像仪探测器的一个像素点边长,通过光学镜头的缩放,在实际空间中代表的一个角弧度,即热探测的空间密度。因为镜头是光学放大的效果,因此空间分辨率的单位是弧度;在红外热像仪的探测器一定的情况下,空间分辨率只与镜头有关。

#3红外探测器分辨率

分辨率是衡量热像仪探测器优劣的一个重要参数,表示了探测器焦平面上有多少个单位探测元。分辨率越高,成像效果也就越清晰。

#4最小聚焦距离

红外热像仪对焦的最小阈值,小于最小聚焦距离,将不能正确对焦,导致画面模糊。

#5热灵敏度

代表热像仪可以分辨的最小温差,决定热像仪区分细微温差的能力。热灵敏度越小,图像更清晰。

 #6视场角

视场角是由镜头系统主平面与光轴交点看景物或看成像面的线长度时所张的角度,通俗的说,镜头有一个确定的视野,镜头对这个视野的高度和宽度的张角称为视场角。

 #7帧频

指热像仪采集图像的频率,帧频越高,画面越流畅。

#8最小检测目标尺寸

红外热像仪所能检测的最小目标尺寸,决定了热像仪捕捉细小尺寸的能力。

红外热像仪热门品牌推荐(排名不分先后)

01福禄克(FLUKE)

02菲力尔(FLIR)

03德图(TESTO)

04飞础科(FOTRIC)

05大立科技(DALI)

06优利德(UNI-T)

07胜利(VICTOR)

08艾睿光电(INFIRAY)

09海康威视(HIKVISON)

10高德红外(GUIDE INFRARED)

红外热像仪安全使用指南

#1避免超量程测量

避免阳光直射镜头、测超过热像仪温度量程范围外的物品。

#2开机进行校准

通常可利用热像仪设置进行开机温度校准。有利于提高测试精度及消除误差。

#3避免磕碰,安全运输

红外热成像分析仪为精密光学设备,需要良好保存防震动,在合适的工作环境下使用。如果现场有易燃易爆物品,需要对热像仪进行防爆保护。

如果大家在选择红外热像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关注安泰小课堂的精彩视频,安泰工程师超全面超详细的介绍,让你选择仪器不踩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