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工业交换机故障?

楼主(2022-01-04):
工业交换机故障现象多样,却没有固定的消除步骤,但有些故障往往有明确的方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为了使排除工作有章可循,我们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分析工业交换机的故障,一起来看看

1.由远到近

端口模块->水平电缆->跳线->交换机,逐一检查,排除远端故障的可能性。

2.由外而内

如果交换机出现故障,我们可以先从各种外部指示灯上识别,然后根据故障指示检查相应的内部部件是否有问题。例如,POWER LED绿灯表示电源正常,熄灭表示无电源;LINK LEDs黄色表示现在连接工作在10Mb/s,绿色是100 Mb/s熄灭表示没有连接,闪烁表示端口被管理员手动关闭;RDP LED表示冗余电源;MGMT LED表示管理员模块。无论是否出现外部故障,都必须登录交换机确定具体故障,并采取相应的排除措施。

3.由软到硬

如果出现故障,没有人愿意先用螺丝刀拆下工业交换机,所以在检查时,总是从系统配置或系统软件开始。如果软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例如,如果端口不易使用,我们可以首先检查用户连接的端口是否不在相应的VLAN中,无论端口是否被其他管理员关闭,还是配置中的其他原因。如果排除了系统和配置的可能性,您可以怀疑真正的问题——硬件故障。

4.先易后难

当故障分析复杂时,必须从简单的操作或配置开始。这可以加快故障排除,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