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ntouch 如何配置能够访问另一台Intouch的数据

楼主(2022-01-04):
求大侠指点

我有两台Intouch的主机,因为PLC端只能有一个主站对它读写操作,但是两台Intouch都要能显示。

再主站Inouch 配置好了能够正常读写操作。备用机上的Intouch要如何操作才能获得Intouch的数据呢?

网友A(2023-02-07):
两台Intouch操作站之间的通信设置方法:

节点:填写服务器地址如:192.168.1.241(互为服务器时,不可用同一访问名)

应用程序:view 不可更改,大小写无关

主题名:tagname,不可更改,大小写无关

项目:ttt,可自定。客户端要与访问的服务器端的标记名相同。服务端

访问名:view,可自定,主从必须相同,大小写无关

不需要SMC数据服务,主从均可停

修改后,主从Maker、Viewer都要重新启动

网友B(2024-05-14):
引用 网友A:
两台Intouch操作站之间的通信设置方法:节点:填写服务器地址如:192.168.1.241(互为服务器时,不可用同一访问名)应用程序:view 不可更改,大小写无关主题名:tagname,不可更改...



哈哈,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