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2E以太网与MCGS组态需要设置哪些

楼主(2022-01-04):
欧姆龙CP2E以太网与MCGS组态需要设置哪些

网友A:
参考我发布的MCGS如何连接8种PLC、单片机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8/867428/867428_1.shtml

网友A(2022-02-11):
这么久了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这个首先需要设置一下pLC的IP地址和节点号的,FINS TCP协议端口号一般为9600,然后上位机选择相应的FINS TCP驱动,设置好PLC通信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