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的同步运动之电子齿轮

楼主(2022-01-04):
电子齿轮的连接是线性的,电子齿轮功能用于两个轴的连接,将主轴与从轴按照一个常数齿轮比建立连接,不需要物理齿轮,使用指令直接设置电子齿轮的比值,由于是使用软件实现的,故电子齿轮比率可以随时更改,一个主轴能够驱动多个从轴

电子齿轮的作用:

1.脉冲补偿,减少上位机负担(因为目前用的发送脉冲的件,都有发送脉冲频率的限制)。

2.匹配电机发出的脉冲数与机械最小移动量,可将指令输入1个脉冲对应的工件(或电机)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可实现电机的无极变速,在电机启动和停止时,可防止失步和过冲现象,这样就能充分发挥电机的潜能。

3.传递同步运动信息,实现坐标的联动运动形式之间的变换(旋转-旋转,旋转-直线,直线-直线)简化控制等。

ZDevelop开发环境中使用CONNECT指令将当前轴的目标位置与驱动轴的测量位置通过电子齿轮连接。

语法:CONNECT(比率,被连接轴) AXIS(连接轴)

电子齿轮的接比率比率可正可负,可为小数,连接的是脉冲个数,要考虑不同轴UNITS的比例。

比率可以通过重复调用CONNECT指令动态变化,连接成功后保持连接状态,取消连接时用CANCEL

两轴连接成功之后,连接轴跟随被连接轴运动,两轴的运动同时开启同时停止,连接轴的运动速度自动计算,连接比率过大会导致连接轴的速度过大

连接状态下无法单独给连接轴发送运动指令。

假设连接轴0UNIST10,被连接轴1UNITS100,使用CONNECT连接,比率ratio1CONNECT(1,1)  AXIS(0)

当轴1运动S1=100时,轴0运动S0=S1*UNITS(1)*ratio/UNITS(0)=100*100*1/10,此时运动1000

例子:

RAPIDSTOP(2)

WAIT  IDLE(0)

WAIT  IDLE(1)

BASE(0,1)

ATYPE=1,1

UNITS=10,100

DPOS=0,0

SPEED=100,100

ACCEL=1000,1000

DECEL=1000,1000

TRIGGER              '自动触发示波器

MOVE(100)  AXIS(1)         '1运动100,此时轴0不动

WAIT IDLE(1)                      '上一段运动不连接

CONNECT(1,1)  AXIS(0)    '0连接到轴1,比例为1

MOVE(100)  AXIS(1)          '1运动100,轴0运动1000

0目标位置:DPOS(0)=DPOS(1)*UNITS(1)*ratio/UNITS(0)=100*100*1/10=1000

修改连接比例:CONNECT(0.5,1)  AXIS(0)

0目标位置:DPOS(0)=DPOS(1)*UNITS(1)*ratio/UNITS(0)=100*100*0.5/10=500

楼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