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电源电路保护

楼主(2022-01-05):
一个1200借给别人拿去学习,想不到竟然让蟑螂在里面成窝了。通电只能亮几十秒,电源灯就灭了。后来拆开电路板,发现里面很多蟑螂屎尿,用医用酒精清洗过,还是只是能通电几十秒而已,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呢?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恭喜你  中大奖了   悄悄的告诉你 你的电源板 挂了      需要更换一块      去 咸鱼上面  买一块换上...



感谢

楼主:
发现结贴的时候,不能分配分数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咸鱼买一块板子回来,

如果想自己修好的话,用万用表测量元器件好坏,然后自己判断坏的就淘宝买回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