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应用指令构造(二)

楼主(2022-01-05):
一、操作数数值类型

在HM系列运动控制器中,根据用途和目的不同,有5种数值可供使用,具体如下。

1 数值种类

(1) 10进制数(DEC)

10进制数是以0~9为基数表示的,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寄存器D等均是用十进制数表示编号的。可以作为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也可以作为应用指令操作数中的数值指定(K常数)。

(2)16进制数(HEX)

16进制数是以0~9 A B C D E F为基数表示的,可以作为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也可以作为应用指令操作数中的数值指定(H常数)。

(3)2进制数(BIN)

2进制数是以0~1为基数表示的。梯形图中设定的10进制数和16进制数,在运动控制器的内部都是以2进制数进行处理的。在梯形图监控画面可以选择2进制数显示。负数是以2的补码来表示的。

(4)8进制数(OCT)

8进制数是以0~7为基数表示的。控制器中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软元件编号是以8进制数表示的。在8进制数中,不存在8和9,编号按X0~X7,X10~X17...上升排列。

(5)BCD(BCD)

BCD就是10进制数的各位上的0~9的数值以四位BIN来表示的形式。一般应用于BCD输出型的数字式开关和7段码显示器控制。

(6) 实数(浮点数)

HM系列运动控制器具有高精度运算的浮点数运算功能。采用2进制浮点数进行浮点运算,10进制浮点数进行监控。

2  数值间转换

HM系列运动控制器中各种数值可以相互转换,转换关系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