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驱动器炫幻故障

楼主(2022-01-05):
一台施耐德软驱动器ATS48C59Q,在正常生产中经常会出现自动瞬间停开现象,表现为,现场电机能明显听到是很短时重新启动的声音,电流监控是流超过监控量程。

是什么原因?

敬请各位专家给个意见!

本人VX-wfl*879*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你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运行中有过流现象吧。说两点,1、软驱动器是什么概念,是软启动器还是变频器?一般软启动器只控制启动过程不参与运行,仅...

如你所说那就是在线式的软启动器,这类设备因为长期在线承压、发热,对里面的电子元件影响很大,寿命短。目前,市场上很少用在线式的软启动器了,估计你的软启动器内部电子元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十二子非鱼"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内容: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0楼        对内容: 【你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运行中有过流现象吧。说两点,1、软驱动器是什么概念...



首先谢谢前辈的解答,现在测得这个软启动器的可控硅的三相电阻值,两相是250千欧,另一相是33千欧,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