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向振动大怎么办?简单教你几步解决此问题

楼主(2022-01-05):
风机是许多工业企业都会用到的设备之一,因为使用的比较频繁,所以出现故障的次数也是较多的。一般比较常见的故障就是风机轴向振动大,那么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下风机轴向振动大的原因:

  有风机叶轮不平衡、轴承中心未调整到位、联轴器找正不精确、风机的混凝土基座强度欠缺、通风管道未进行固定等。总之通风机震动的原因大多是由于机身不平衡造成的,解决通风机振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重新找正来校准通风机的平衡度。

  某企业的风机轴出现磨损,设备振动大,风机转速960r/min,轴径280mm、磨损量1-2mm、局部沟槽状、轴承型号2306cc/C3W33。由于环保问题,除尘风机不能长时间停机,所以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风机的正常运行。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企业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现场修复,该技术不需要整体拆卸,只露出轴头磨损部位即可。具体的修复步骤也特别简单:

  (1)现场查看风机轴的磨损情况,并在企业的协助下测量修复中所需要的各个尺寸;

  (2)根据现场测量的尺寸加工修复工装;

  (3)修复部位表面打磨处理,去除表面磨损出的所有高点;

  (4)表面烤油处理,并将轴加热;

  (5)再次打磨表面,去除氧化层;

  (6)严格安照比例调和材料SD7101H,并均匀涂抹至轴的表面;

  (7)安装工装,并加热工装,加快材料的固化;

8)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热装轴承,完成修复。

  经实践证明,该材料在风机轴磨损修复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独特的碳纳米技术不仅大幅提高了材料的综合性能和机械性能,同时提升了材料的抗冲击性能,缓解和抵消了机器运转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复合机械力,从而延长了部件的使用寿命。